楼主(2019-10-05):
第一次用QD77MS16模块,在控制回原点时,MOV  K9901 U0\G4300  ;回好参考点之后,直接给U0\G6004 H和U0\G6006 赋值,启动运行时发现 轴走的还是回参考点?是不是要
MOV  K0 U0\G4300才行呢?因设备的产品需要更改数据,我不想做在定位数据里面(再MOV  K1-600  U0\G4300),想直接在触摸屏里更改速度位置参数(直接给U0\G6004 H和U0\G6006 赋值),现在不知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请工控朋友帮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A:
定位启动号改改
感谢帮助,定位启动号是指4300里的参数吗?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B:
同一编号,往里传不同数据就好了吧
小侯

网友C:
伺服回原點的UC\G4300 是K9001
啟動完成後(YD0)
你要重丟UC\G4300 為K1
並重新啟動YD0
這樣才能以G6004速度走向你的G6006

UC\G4300是啟動伺服的動作
K1~K600是走定位數據
K7000~K7004是走塊數據
K9001~k9004是一些原點、當前值更改等功能

你啟動完成k9001後要再重新賦值k1才能回到參考點後再走向定位點

"因设备的产品需要更改数据,我不想做在定位数据里面(再MOV  K1-600  U0\G4300),想直接在触摸屏里更改速度位置参数(直接给U0\G6004 H和U0\G6006 赋值)"

這段話實在不太清楚
你不讓模組知道你要走哪段數據
模組怎麼走?

k1~k600是你伺服啟動(YD0)後要怎麼走
不賦值你要如何讓模組知道怎樣運行?

當然透過人機直接給G6004及G6006
伺服程式從頭到尾就只驅動一個K1點是沒問題的
每段行走前MOV數值給G6004及G6006

不過我認為這樣會有個缺點就是當發生錯誤時會不知道是哪段沒驅動到
我會更根據定位的不同使用多點當啟動前更改G4300內的值就好
感谢帮助!已经做好了,之前的理解有误,以为QD77MS16智能模块定位数据中的定位地址和指令速度不能通过变量赋值,其实这二个参数就是G6006和G6004,再MOV K1 G4300启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