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6):
求助如图 在用西门子s7-200smart 与施耐德变频器ATV212 开放式modbus通讯时遇到 接收超时从站无响应异常 错误标志位为3 变频器的网络通讯设置和程序中的一致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楼主:
这是那个测试程序
附件: ce.rar (17 K) 下载次数:167

网友A:
这么大的从站地址

网友B:
通讯程序我开过,没有问题,检查一下接线和通讯参数的设置,第一个寄存器40001是什么情况

网友C:
你的通讯地址搞错了,你是想读变频器的什么信息?
改了一下,你测试看看!

网友B:
这个程序出错,读取的2个地址,怎么放,程序块缓存地址重叠了

网友B:
每个程序块缓存区指针,是2个字,VW2在两个块里都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从站地址

好像施耐德变频器的点表对应的保持寄存器地址是 写频率:FA01 读频率 :FD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程序我开过,没有问题,检查一下接线和通讯参数的设置,第一个寄存器40001是什么情况
40001是我从示例里抠出来的 没有什么用的忘记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通讯地址搞错了,你是想读变频器的什么信息?
改了一下,你测试看看!
[attachment=237619]
我就是想读取一下频率 和写一下频率做个测试 但是施耐德变频器MODBUS手册上的点表写频率的读频率的地址是 16进制 FA01和 FD00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读取一下频率 和写一下频率做个测试 但是施耐德变频器MODBUS手册上的点表写频率的读频率的地址是 16进制 FA01和 FD00
试了一下还是报3

网友B:
读写频率需要连续的2个寄存器吗?16进制 FA01和 FD00寄存器地址也不挨着,COUNT引脚是1吧

网友B:
FA01=464002 FD00=464769你试试这两个地址,把count引脚改为1,VW2是写地址VW4是读地址

网友B:
FA01=104002 FD00=104769我加错了

网友B:
地址+40001还是400001,我忘记了,两个地址都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写频率需要连续的2个寄存器吗?16进制 FA01和 FD00寄存器地址也不挨着,COUNT引脚是1吧
COUNT改成1也是这样子

网友D:
FA01=464002 FD00=464769   conut =1    &VB1000   DONE =M10.0   ERROR= VB100

464002这个是计算完寄存器地址后加上去的。Modbus RTU 主站协议库支持保持寄存器地址范围为(40001 到 49999) 或者(400001 到 465536)。
如果 Modbus 从站地址范围为 400001 – 465536,只需在调用 MBUS_MSG 子程序时给 Addr 参数赋相应的值即可,如 416768。

地址超出9999后加400001

如0xFA01 十进制 64001超出9999    那么 就用400001加上64001 =464002;
如台达0x2000 十进制 8192 加上40001=48193.

Count 数据个数 通讯的数据个数(位或字的个数) ,读寄存器和写寄存器是字的个数,读输入点或者输出就是位的个数。

网友D:
01 06 FA 01 13 88 E5 84

一号站 06功能码 寄存器FA01 数值0x1388

1号站 写寄存器FA01 频率 5000(频率50.00 十六进制1388)

VW1000 为主站数据寄存器

可以对照变频器上的通讯格式核对一下

还有读或者写别的寄存器的话就再加一条主站发送指令,设置读或者写,设置存站的地址(4********),指针(&VB**) ,指针只是指向地址,寄存器的话要看VW(字)。数量看你读的数量寄存器的话是字的数量。

网友D:
引用楼主shallow于2019-10-06 08:18发表的 求助 :西门子s7-200smart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问题 :
求助如图 在用西门子s7-200smart 与施耐德变频器ATV212 开放式modbus通讯时遇到 接收超时从站无响应异常 错误标志位为3 变频器的网络通讯设置和程序中的一致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你要写一个寄存器读一个寄存器的话需要两个这种指令,然后配置不同的参数。两个指令的启动可以用上一个指令的完成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