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 Q系列和FX5U網絡連線問題

楼主(2019-10-06):
Q系列和FX5U網絡連線,
如果通訊斷線了!又恢復通訊!
PLC要如何自動重新連上線! 感謝!
小侯

网友A:
我之前用Q04UDV內建的簡單通訊功能
與QJ71E100做數據傳輸
當斷線時會有錯誤LOG
但當連線恢復時會自動繼續傳送數值
FX5U我沒使用過

网友B:
WORK3参数里边可以设置通讯恢复自动检测连接

网友C:
怎么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