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一下

楼主(2019-10-07):
欧姆龙控制XY轴 进行 行和列 位置编写 然后行距是相等的 这样的程序是怎么编写的 用到哪个指令 看过的工程师们请指导我一下 有样板的最好 谢谢

网友A:
用banzhuan指令就可以了
光BANZHUAN指令会累死的 点位多了咋办呢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B:
光banzhuan还不行,还需要shuini和shashi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