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费斯托PLC无法与电脑连接

楼主(2019-10-07):
型号是CPX-CEC-C1,之前还连上的,昨天发现无法连接,查了一下是开关电源故障,24V正负极短路了,然后换了一个电源,还是连不上,网线插上以后能找到PLC这个设备,但是就是无法连接,请问是不是CPU内部烧掉了,怎么检测CPU内部是否硬件故障,或者说还是我没设置对?求解决,很急
既然做了,就要问心无愧

网友A:
太冷门了

专业外协

网友B:
1.无法连接的原因是驱动问题和通讯线缆问题两个。2.如果是驱动文件可以在软件安装文件夹内自动寻找安装驱动,软件文件夹里面都有驱动的。祝你好运

网友C:
为什么不联系官方技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