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關於Pro Face 如何新增倒數器

楼主(2019-10-07):
關於Pro Face 如何新增倒數器 與 WK2程式編碼如何編寫
求助各位大大
小侯

网友A:
只要用計時器的設定值減去當前值就可以得到倒數的效果
或是用MOVP及DECP並以內部時鐘脈波去驅動也可以得到倒數計時的效果
但是稍微不準確
下载积分:+2(kauadfay88)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