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安全IO咨询

楼主(2019-10-07):
描述:一般IO图片
描述:PROFIsafe io图片
请教一下,急停按钮是否可以连接到一般的IO模块上?是否必须连接到安全继电器或者PROFIsafe IO上?

网友A:
可以的,连接到安全继电器和PROFsafeIO模块是要看电气设计要求而定的

楼主:
可以直接接到普通IO上吗?降低安全等级除了失效概率增加还有没有什么风险,我国对最低的安全等级有没有要求?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连接到安全继电器和PROFsafeIO模块是要看电气设计要求而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