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耦减压启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10-07):
今天提交一份电路进行审核,结果被退回来了,电路如图
退回的理由是‘当KM1吸合的时候会造成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 ,请教各位大侠,有这个风险吗?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二次不允许开路,电压互感器不允许短路,这是常识。如果要防止电流冲击电流表,可以用接触器短路二次侧,不能开路。

网友B:
会的。
直接把这个辅助触点取消掉就行了,如果电流表不放心,那利用KM把电流表也短接了。

楼主:
这个电路是根据正泰自耦减变压器上面给的参考电路稍加变动转换过来的,正泰的参考电路如图
用过QZB的人对这个图不陌生吧

网友C:
电流互感器是不容许二次开路的,

网友A:
抱歉,没仔细分析你的图纸,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用你的电路图分析:启动时KM1、KM2同时动作,减压起动,KM3常闭点短路FR1和电流互感器,这是安全的,当启动过程结束后,KM1常闭点先闭合,KM3常闭点再断开,这样热保FR1进入正常工作状态,FR1左上对应A相电流,左下对应C相电流,右侧对应B相电流,电流表显示B相电流。电路安全与否的关键是你要保证KM1复位后再启动KM3,这样就不会存在二次开路的情况。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感谢分享!

网友D:
尽信书不如无书
活学活用
电流表上移到QF与FU1之间,去掉所有的触点,再加二个电流表
这个图纸也说明了正泰的水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尽信书不如无书
活学活用
电流表上移到QF与FU1之间,去掉所有的触点,再加二个电流表
这个图纸也说明了正泰的水平
短接电流表是为了防止启动电流冲击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