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能否做到1MS计时?

楼主(2019-10-07):
有个FX1N的PLC,需要计时精确到0.001S(1MS),能否实现。求教!!

网友A:
定时中断看看

网友B:
可能不行,1MS定时器不受PLC扫描周期影响

网友C:
不知道,FX5U可以
OUT指令:0.1~3276.7秒
OUTH指令:0.01~327.67秒
OUTHS指令:0.001~32.767秒

网友D:
人家问1N你又来5U

网友E:
做不到,专用的硬件定时器可以

网友F:
肯定不行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G:
你试用ST语言写,再去测试看,应该没问题

网友H:
1N好像不支持中断,所以应该从程序上实现不了。要是你的控制达到了ms级别的了,还是换个控制方式吧

网友I:
买个时间继电器最快的办法

网友J:
买个MS的时间继电器都还好,PLC反应和差不多了

网友K:
有特殊定时器支持1ms,具体要试下

楼主:
谢谢各位,先找个计时器试试看。

网友L:
1N都停产多少年了,还在这讨论合适么?
直接换PLC吧,FX3G,FX3SA,FX3U.现成的1ms计时器摆在那。
还是换PLC了

网友M:
赚点积分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