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MH4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19-10-07):
极限正逻辑,近点狗负逻辑,碰到近点狗没减速,还是以回归速度走。碰极限也不会自动反转往回搜索,一直以回归速度跑,停不下来,程序监控极限和近点狗有通。

网友A:
1.QD75的外部信号只能接在驱动器或模块上
2.QD77支持使用缓冲区地址(G1928)
以上,供参考!
真诚感谢!

网友B:
外部近点狗和极限输入信号是导通了,但是定位模块缓冲区的G816标志位是否有变化呢?如楼主描述在找OPR时,并没有变成蠕动速度动作,所以极限和近点狗信号并没有采集成功
所以X输入信号没有错,但是得把这些信号输出Y连接到定位QD75MH4模块上

网友C:
你是把极限信号接到输入模块上了么,极限近点狗应该接在定位模块上呀
QD75MH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