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问题

楼主(2019-10-08):
各位大侠:
今天看书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指令没有理解意思.请大侠指导一下,
1、LD X0 MOV HFF00 UO\G0
这个HFF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是FX3U-4AD模块的指令。就是不知道HFF是什么意思?请大侠告知,谢谢

网友A:
H代表16进制数

网友B:
H表示16进制的意思,FF00就是二进制1111 1111 0000 0000

网友C:
不是HFF,是H后面的4位数,手册上有的

网友D:
16进制数FF00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E:
HFF00 其中H代表16进制数,FF00为16进制数,15 15 00 ,转换为二进制 1111 1111 0000 0000
下载积分:+1(工控玩家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