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mcgs变量变色问题

楼主(2019-10-08):
问题如下,PLC D500数据与D510,D490数据比较,当D490<D500<D510时,字体变绿色;不在区域时,变红色。
另D490,D510要经常变更数据。
现在是用分段点来做,数据一变,又要重新做屏幕。
哪个大神要好办法啊,指导一下。
永无止境 !@#$%^&*

楼主:
永无止境 !@#$%^&*

网友A:
"另D490,D510要经常变更数据"
是否地址不同?比如D490有可能是D590?
如果是这样,最好在PLC程序把不同地址(D590)的数据传输到一个固定的地址,在屏上跟D500比较

楼主:
在昆仑通态屏上面,好像只能输入常数比较,怎么才能用d存储器比较?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