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出口墨西哥电压怎么转换

楼主(2019-10-08):
设备要出口墨西哥,在国内用单相220V的电,国外只有单相127V和三相220V怎么转换,是否可以直接用两根火线供电?

网友A:
买台三相220变压器就可以啊。台湾的设备也有很多三相220的

网友B:
两条火线作220v供电给接触器,2018年我在墨西哥就是这样做的
直接用相线的话伺服PLC这些没问题吧

网友C:
还是定做升压变压器127V变220V

网友D:
两根火线供电跟一根火线一根零线供电不一样吧,个人觉得搞个变压器稳妥一点。

网友E:
国内的面板行业,设备供电大部分都是三相220V加一根地线的,都是两根220V的火线过滤波器进PLC。也就是两根22V的火线可以直接当成平常的220V用。驱动器的话三菱的都是支持三相220V的。

网友F:
变压器 吧 稳定 安全

网友B:
plc用110v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G:
选110v的控制电压器件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