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8):
三菱触摸屏哪一款可以支持把优盘里面的程序写入plc,由于现在一个机器需要很多程序大约100个,想把一个程序放U盘然后通过触摸屏选择相应程序写入plc

网友A:
能写的话也要同品牌的,以前用三菱的GT11系列HMI ,可直接在屏上修改PLC程序,不知道现在新的产品是否有更高级的功能

不过话说回来,你这样的搞法不可取

为啥不调用子程序 ?
他还要新增,200个程序可能有两百个不一样的地方,以前程序都有想偷个懒,

楼主:
怎么调用?是把程序储存在哪里呢?请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B:
怎么会有100个呢,那么多,这100个绝对有大部分是一样的,
如果真有100个,你可以在PLC里面写100个子程序,根据HMI上可以写入PLC的一个地址来选择调用哪段子程序,通用的,类似报警,输入输出,产能统计之类的,全部可以通用
动作顺序不一样的!有些还要加条件,后面还会增加

楼主:
考虑过!但是每次都不一样!还要有识别性质的

网友C(2019-11-28):
啥子设备哦,牛逼,一台设备都用100个程序,搞不懂为啥一个PLC不能解决么?需要100多个CPU程序来处理!!!!!!!!!!!!!!!!!!!!!!!!!我只能说太牛逼了
我也认为是牛逼!在哪里看出来不是一个cup处理,又在哪里看出来需要100个cpu

网友C:
动作之类不一样可以建各自的子程序,只能说明你不太懂编程PLC,经验少,
一个控制柜可以对应100个工装对应100个产品每个产品可能8个SZ状态,然后每个状态对应条件不一样,然后开始复位的顺序和条件也不样;有人可以但是我不可以所以才想到这个方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D:
一个控制柜可以对应100个工装对应100个产品每个产品可能8个SZ状态,然后每个状态对应条件不一样,然后开始复位的顺序和条件也不样;有人可以但是我不可以所以才想到这个方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把这100个不同的动作写在一个程序里面,然后不同的工装置位不同的标志位,在用标志位常开点选择不同的程序这样可以吗

网友E:
用配方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