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8):
如题,请教一下。FX3U 的辅助继电器M1024-M7679的掉电保持特性在哪里可以设置。就是想将这一段的辅助继电器留作标签自动分配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A:
标签是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签是这吧

是的,但M1024-M7679是带掉电保持的,又不能用ZRST指令把它们一起复位。如果用这一段继电器来作自动分配的话会有点小麻烦,在刚上电的时候要将它们一个一个复位

网友B:
把电池拔掉会不会保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但M1024-M7679是带掉电保持的,又不能用ZRST指令把它们一起复位。如果用这一段继电器来作自动分配的话会有点小麻烦,在刚上电的时候要将它们一个一个复位

ZRST为什么不能一起复位M1024-m7679

楼主:
引用 网友B:

ZRST为什么不能一起复位M1024-m7679

因为如果把这一段地址的用作标签的自动分配,就不能在程序里面直接访问这段地址的元件了

网友B:
  • 下载积分:+3(vitalityboy) 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