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台温控器和组态王通讯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9-10-08):
如题,主要是采集温度数据到上位机,modbus
好像只支持31台,是这样吗?
可有好的办法及思路?谢谢解答

网友A:
理论上256台都没问题,就是得加485信号加强器,否则延迟很严重。

专业外协

楼主:
PLC读取36台呢?

网友B:
就算一路只支持31路,还可以再增加一个串口嘛,这样就够了。

网友C:
一个串口不够,就2个串口,2个不够,继续加
某些工控测试设备,用200多个串口。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D:
我用组态王读过功率表(国产某品牌),厂家给的参数是可以接32台,结果我读24台会经常通讯失败,改成18台也会,后来改成9台才免强可以,但延时也严重,我问厂家售后,售后说他们出厂测试只用两台试的。所以不过于相信一些小品牌厂家给的参数。32台理论上是可以通讯的上,但是要考虑工业现场环境,还有延时跟稳定性。

网友E:
用以太网OP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