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CP1H-EX 以太网PLC需要什么版本 然后两台PLC数据怎么交换呢

楼主(2019-10-09):
CP1H-EX 以太网PLC需要什么版本编程软件才可以使用
然后两台PLC 经过 HUB机
它们数据怎么交换呢。比如第1台读取、写入 第2台的 D M 数值状态
用什么指令呢 有没有大神有现成例子看看

网友A:
9.62
[P031-1]ETN21通过SEND RECV指令通讯.rar

楼主:
指令手册刚才找官网要了
还有一个问题。官网也不确定
就是HUB 交换机W4S1-05B只有5个端口
我需要8台通讯 能用两个W4S1-05B 串联来加端口吗 (官网回答 是 理论上可以。但是他们没试过,叫自己买来试了才知道)

网友B:
9.6以上版本就可以了

楼主:
不选用OMRON 5口的
选其他牌子的 8口这个 是否能通用

网友A:
两个串联可以用 不一定非要欧姆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