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QD75MH4设置伺服参数求助

楼主(2019-10-09):
各位高手求教, 一台磨床因丝杆更换,原螺距4MM,新丝杆10MM,是否更改伺服参数每转移动量就行,另外在线更改后,只要PLC断电再上电,参数又返回原状态,

网友A:
更改为参数后需要下载到PLC内,下载时智能功能模块那里需要打勾,不然就会出现你这种情况,下载好后断电重启PLC就ok
操蛋的工控行业,为了碎银几两,又不得不搞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