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LW寄存器数据如何传送PLC寄存器数据?

楼主(2019-10-09):
触摸屏LW寄存器数据如何传送PLC寄存器数据比较合适?
(触摸屏分别和机械手网口 PLC232通信)

网友A:
写触摸屏脚本啊

网友B:
你要做什么样的案例?具体点,可以教你写

楼主:
简单的说怎么把PLC寄存器“D"的值,存储在触摸屏的寄存器里?

网友C:
资料传输( 源地址+ 目标地址+ 数量 ),一个控件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