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工作模式的区别

楼主(2019-10-10):
各位大神,在变频器对电机控制的时候,分成风机工作模式,水泵工作模式,恒频率工作模式,恒扭矩工作模式,后面2个好理解,前面2个咋个工作法,这几个工作模式有什么区别,请有经验的大神说下,谢谢了!!

网友A:
风机、水泵都属于流体类负载。
这类负载的转矩与转速的二次方成正比, 功率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
流体类负载通过变频器调速来调节风量、 流量, 可以大幅度节约电能。
由于流体类负载在高速时的需求功率增长过快, 与负载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 所以不应使这类负载超工频运行。
下载积分:+3(阿牛你好)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