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WORKS2做FB使用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9-10-10):
请教一下各位,WORKS2环境下做FB,已经定义了局部标签a为timer类型了,b为word类型了,做定时器该怎么做? 直接输入(a b)会提示指令有问题,直接使用(T0 b)可行。但是使用T就让FB的实用性大打折扣了。
江浙沪非标设备自动化设计制作、自动化控制柜制作及销售、程序设计...18550928952微信同号
淘宝店铺 w2wz.com/grmj

网友A:
大胆设想一下 能不能 项西门子的背景数据的应用

网友B:
GX WORKS2里定义的time标签并不是你所理解的定时器类型标签,而是年、月、日、时、分、秒这种实际时间的标签,用这个标签作定时器是不行的。G2里只能直接用T0、T1这些定时器来写程序,TC表示线圈,TS表示触点,例如OUT_T(开始,TC0,K10)表示输出1秒的T0定时器。而GX WORKS3里可以定义定时器类型的标签,这种标签才可以作为定时器输出

楼主:
感谢一下回帖的兄弟...验证结果如下:
WORKS2环境中的Timer是定时器,至于为什么不能用作定时器使用是跟字符有关,至于哪些字符作为标签无法使用就没去翻手册找答案。
原本是用英文的interval、和holding做标签的,无论哪个单词都无法作为定时器使用就让我产生了FB无法用标签做定时器的想法。刚刚看到darktk的回复后有点印象是在works2中使用过timer的。遂更改标签为ab、cd均可作为定时器使用,最后直接上汉字了,测试OK。
江浙沪非标设备自动化设计制作、自动化控制柜制作及销售、程序设计...18550928952微信同号
淘宝店铺 w2wz.com/grm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