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增量式编码器的伺服误差有多大?

楼主(2019-10-10):
都说增量式编码器有累计误差,那么对于连续运行的机器怎么使用的呢? 比如说设备一开机上电,执行一次回0. 然后设备就再也不会执行回0了。伺服不断的走各种位置,除非哪一天设备坏了,重新断电,重新上电,操作员才会再执行一次回0 操作。
这种工况应该很普遍,谁家的设备不会闲的天天去回0.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这种几年都不会回0的机器,用增量式编码器和绝对值式的编码器有区别吗? 实际中,大家的设备伺服带增量式编码器的累计误差有多大? 你的设备需要经常回0来解决这个累计误差??

网友A:
累计误差跟机构间隙,电气环境,干扰震动有关系。
所以需要经常回原点来校正误差。
或者直接全闭环控制来做。

网友B:
理论上增量式编码器不会产生累计误差,但实际上由于干扰、控制系统断电后机械滑行、机械间隙等众多因素会产生累计误差,而要避免这些因素往往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