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平台重复定位精度控制方案

楼主(2019-10-10):
如题,旋转平台系统上电,找0位,此时触摸屏显示角度为0度,然后工位A B C (90度,120度,240度),旋转平台上的刻度线和外面工位上的刻度线都是在一条直线上的;
平台转动一圈,平台上的刻度线仍然和外面工位上的刻度线在一条直线上,偏差为0。
采用什么样的控制方案,能够保证平台转N圈以后,工位上的刻度线和平台上的刻度线仍然在一条直线上(精度给个正负一度吧)

网友A:
这些都会用到 伺服 或者 变频器加编码器

网友B:
伺服电机+减速机,只要是减速机减速比是整数倍,精度是能保证的,如果还有不能接受的误差,那给转台增加一个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就能消除多圈误差了。

网友C:
用普通电机+多工位分度盘方案更简单。

网友D:
使用普通电机带刹车变频器控制+减速器配合光电开关实现24工位运行过。

网友E:
伺服系统旋转轴,定义一圈360,就OK了

网友F:
直接上DD马达!

网友G:
看转动惯量大小,如果转动惯量大的,建议用普通电机+12分度的分割器,如果转动惯量比较小,就参考2楼

网友H:
要么用DD马达,要么用普通电机+12分度的分割器,,不用多想了

网友I:
弄不清楚扭矩大小和转动惯量,所有的方案都是扯蛋

网友J:
速度怎么样,速度不快可以考虑变频器+编码器

网友K:
还是DD马达靠谱点,就是成本比较高点
Good Good Study Date Date Up

网友L:
可以考虑伺服马达,加编码器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M:
不考虑成本的话直接上DD马达,精度一般可以保证在几十角秒级别

网友N:
学习学习 ,之前用步进尝试过,相对定位,不过有累计误差。谁有方案,可以上传一下,给大家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