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伺服电机的选型——编码器类型篇

楼主(2019-10-10):
不知道大家在进行伺服电机和驱动器选型的时候,不论哪个品牌,西门子,三菱还是AB,,松下,他们都有选型手册,会让你计算扭矩,惯量,编码器分辨率。 但有一点,伺服电机选择带增量式编码器的还是带绝对值编码器的,这个好像没有提到吧? 这个如何选择呢? 什么情况选带增量编码器的伺服电机?什么时候选带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呢? 有什么重大区别吗?

网友A:
不考虑 价格的情况下 一般都会选 绝对值

网友B:
增量式编码器没有原点,需要外部原点信号,断电原点会丢失,需要重新找原点,价格相对便宜;绝对编码器自带原点,而且不会丢失,用起来比较方便,但价格比较贵,两者就相差一个原点。

网友C:
现在市场上的编码器,大多数绝对值都是利用一个电池来记忆编码器圈数已达到记忆位置的目的,其硬件本身没啥区别,唯一有的真绝对值编码器,也顶多是记录一圈的位置。

网友D:
西门子、SEW,台达需要选择不同的编码器,价格也是不同的,三菱全系标配绝对值编码器,价格完全一样,装上电池就可以是绝对值,新的J5系列已经不需要电池了。一般往复运动,可以选择绝对值编码器,可以省去回原点的时间,方便操作。单向旋转运动的一般需要增量,绝对值会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