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0):
我有一款威纶触摸屏MT6070IH5。请问大师门怎样恢复出厂设置初始化,删除原程序我再上传我的程序

楼主:
没有看到拨码开关

网友A:
背面有个小孔用牙签插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有个小孔用牙签插进去就可以了

背后有个开关吗,是不是插进去就可以上电恢复出厂设置。能否讲下具体步骤。MT6070IH5WV的

网友B:
首先连接一下电脑  看看能不能连接的上  连的上说面系统设置里面的密码没有动过上传密码也没有动过 可以修改。不然就得想办法解密了

网友C:
可以用EB8000软件的 Project Manager 先校正触摸屏,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选择YES恢复出厂

网友D:
直接下载程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EB8000软件的 Project Manager 先校正触摸屏,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选择YES恢复出厂

Project Manager在哪里  能否截图  我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