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

楼主(2019-10-10):
怎么让三菱触摸屏断电重启保存时间和日期

网友A:
触摸屏读取PLC时间,PLC可以断电储存

网友B:
GT16 GT15 GT23 GT25 GT27
这些屏可以安装电池,安装电池后设置屏的时间。其中有些屏是出厂自带电池,只是插头没插而已。
GS21 GT10 这些屏装不了电池,只能读取PLC的时间。 可在软件,GOT设置,时间中设置。

楼主:
GS2107有没有电池的 可以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