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0):
现在我将一台固件版本为2.4的S7-200smart和G120通讯 遇到了一些问题  虽然通讯成功了
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博途中将G120变频器的IP地址设置为192.168.0.2但是从S7-200smart的编程软件中搜所出来的IP地址居然为192.168.1.11(备注S7-200软件版本为2.4)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还有一点当我组态成功时我想监控程序确无法进行监控 提示我所选设备不存在或不受支持(我PC网卡插入的G120变频器 然后G120变频器再插入的S7-200smart
请各位大神讲解一下 在下不胜感激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博途配置的IP只是告诉PLC要和谁通迅,

变频器的IP要么用变频器软件改要么手动改

网友B:
楼主还是按照官网200smart的profinet 的步骤来吧,这个没有做过,没办法回复,个人感觉应该是你的G120变频器没有配置好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途配置的IP只是告诉PLC要和谁通迅,

变频器的IP要么用变频器软件改要么手动改

楼主:
那请问为什么我在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中无法监控程序呢?
引用 网友A:
博途配置的IP只是告诉PLC要和谁通迅,

变频器的IP要么用变频器软件改要么手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