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AutoCAD Electrical 2014使用求助

楼主(2019-10-11):
如图所示,选择开关右下方“手动”状态是怎么添加上的?我的元件编辑窗口状态框是灰色不可填。新手上路 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下,谢谢谢

网友A:
直接双击元件 弹出窗口里面找到DS 或者TG 输进去 ,然后移动一下就完成了

楼主:
感谢回复。我看资料,说是选择开关有一个state属性,这里用的就是state。但是查遍了,也没有找到这个属性
引用 网友A:
直接双击元件 弹出窗口里面找到DS 或者TG 输进去 ,然后移动一下就完成了

楼主:
已解决,编辑该元件符号库,添加STATE属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