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2M以太网控制

楼主(2019-10-11):
各位高手好,目前有一个小问题,就是CJ2M-CPU13,挂了一个ENT21.我想通过以太网用NI的GPIB-ENT1000的模块去控制安捷伦的E4980AL LCR表 。
我想问问可以直接发送SCPI指令吗?

楼主:
高手呢,在线等

网友A:
可以,外挂的ETN21模块支持以太网socket,而SCPI控制命令也支持串口、以太网、USB接口等硬件总线,所以你可以用socket发送SCPI指令
我想直接OMRONCPU33以太网控制安捷伦4284A。
直接控制,发SCPI指令可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