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1):
我有一台三菱伺服驱动器设定了参数,现在要做30台。我不想每台都去设置参数,能否有软件读取参数。还是说PLC程序里有伺服的参数。谢谢

网友A:
MR Configurator 2

http://down.ymmfa.com/?id=360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MR Configurator 2

http://down.ymmfa.com/?id=360

怎么连接啊

网友A:
你也太懶了把
那都標準mini pin
軟件在那直接read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用一根USB线,一头USB,一头迷你USB的。伺服上有插孔。

楼主:
哈哈  我说的连接不在接线,是软体操作  怎样读取  怎样保存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太懶了把
那都標準mini pin
軟件在那直接read

伊凡兄  我没有那里懒,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根USB线,一头USB,一头迷你USB的。伺服上有插孔。

多谢站长指明方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伊凡兄  我没有那里懒,哈哈

是 艾凡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 艾凡

表要这样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