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莫迅和西门子pl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10-11):
我在网上看到艾莫迅和西门子plc很相似,这两个牌子的plc有什么区别和优劣。谢谢

网友A:
艾莫迅都是搞傳輸線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应该是深圳合信和S7-200很相似

网友C:
仿西门子200的很多,艾莫讯的刚好昨天去找他们了解了一下。
抛开稳定性来讲(因为没用过),就功能性价比而言,还分580元和999元之分,580的不支持map和pto,999的才完全兼容。找了另外一家淘宝整天给我推送的,别人和200完全兼容还给你加个以太网口的才700左右
江浙沪非标设备自动化设计制作、自动化控制柜制作及销售、程序设计...18550928952微信同号
淘宝店铺 w2wz.com/grmj

网友D:
我知道一款PLC也完美兼容西门子PLC,224PLC带以太网口,只需600,以太网功能支持modbusTCP主从,且兼容与各上位机(组态王,力控)通信。也可通过SETP7下载上载监控程序,无需编程电缆,只需1根网线即可。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网友E:
还是用西门子正品PLC,出了问题路费都不够,仿品只能在家里做实验。

网友F:
关键看你的使用场合,还有控制要求

网友G:
爱默信稳定性差的,高速计数这些容易出问题

网友H:
我还知道一家仿西门子200,带以太网口,2AI/1AQ,两串口,才3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