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求指点三菱Q PLC与爱普生机器人怎么通讯?

楼主(2019-10-11):
求指点三菱Q PLC自带以太网口与爱普生6轴机器人怎么通讯,最好有个通讯例子就好了。是用MC协议还是用套接字通讯?通讯格式也不知是什么样的?

网友A:
如果通讯量不大,可以采用无协议通讯,Q做服务器,EPSON的通讯指令非常好用的。我用四轴的时候写过很多。

专业外协

楼主:
EPSON的通讯指令格式是什么样的?帖头帖尾是什么?

网友A:
你要试

专业外协

楼主:
有没有介绍通讯的资料

网友B:
q的用socket可以。机器人做客户端,通讯结尾是q的是0D0A(可以指定换行或者空格结束符)。机器人的用opennet #端口号(打开建立)接受,发送用input 和print 机器人直接发内容就行

楼主:
没有通讯帖头吗?

网友C(2020-01-17):
爱普生机械手控制器通讯说明哪里有,官网没找到哎

网友D:
你可以自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