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1):
现有客户使用的国产智能电量仪表4块,使用的MODBUS与组态王通讯,每次只要发生断电情况,4块电量仪表就会有1、2个烧损,轻的通讯无输出,严重情况整个仪表损坏无显示。同样的仪表在别的电气盘里没有接通讯就没事,烧的经常是接了通讯输出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并2K电阻

楼主:
实在485通讯口处并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2K电阻

在485通讯口处并电阻吗?谢谢!

网友A:
是的,在485最终端处并一个
引用 楼主:

在485通讯口处并电阻吗?谢谢!

网友B:
485通讯线是不是没屏蔽,或屏蔽接地不良。如果还不行可以考虑增加通讯隔离器。

网友C:
可能他地网有问题,两边不是一个地

网友D:
是断电就烧 还是断电后再次上电就烧?
是断电后再次上电就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断电就烧 还是断电后再次上电就烧?

是断电之后再次上电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