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和电脑通讯问题

楼主(2019-10-12):
西门子和电脑通讯不上,我的plc型号西门子S7200CN CPU224XP 我选择的PC PPI 但是始终连接不上 。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电缆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网友B:
是否专用电缆?系统是否WIN7?(之前用WIN10也连不上,换了WIN7可以连)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C:
看你的系统是win732位还是64位,或者win10,都可以安装后使用。我就是这样用的,还装了虚拟机

网友D:
PC PPI是通过串口和PLC联机,在网上买的那种几十块的线就是这种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