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的D8140系列

楼主(2019-10-12):
如图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比较没有用(必须要大于等于,不能直接等于,直接等于没有用)

网友A:
按下面的编程方式,很可能会实际多发一点脉冲
所以不能用D=
下载积分:+2(你知道演员吗) 真诚感谢!

网友B:
你这个 估计是一个连续变化的量 你的程序 直通一个瞬间 也就是一个扫描周期 你观察不到
下载积分:+2(你知道演员吗) 真诚感谢!

楼主:
刚刚测试是这样的,那应该是用LD=吗我如果是=的话它停不下来
引用 网友A:
按下面的编程方式,很可能会实际多发一点脉冲
所以不能用D=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C:
用DRVI吧,用M8029作完成标志

网友D:
plsy是一个发脉冲指令,发多少脉冲量是没有设置(预设的),所以一定会大于你设置的这个脉冲量,DDRVI或DDRVA就不同了,指令一开始就知道发多少脉冲量,所以设置多少脉冲量就是走多少。

网友E:
可能扫描不到。

专业外协

网友F:
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