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故障篇

楼主(2019-10-12):
三菱触摸屏上在左上角出现一个三角形中间一个感叹号,各位大神有没有遇见过,指点下什么报警怎么消除

网友A:
我个人认为,这个故障有些难解决, 这个事警示

网友B:
打开got项目文件,找到感叹号对应的地址,去程序里查找此地址

网友C:
这个是编程序的人做的画面,不是系统提示,你读出触摸屏和plc程序看看。

网友D:
找到感叹号对应的地址,去程序里查找此地址

网友E:
同意楼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