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谁用过三菱触摸屏modbus通讯,求助

楼主(2019-10-12):
现在手里面有GT2307的屏,跟电脑上调试助手做的主从站实验。现在有几个问题:
1.触摸屏做从站与MODSCAN32能正常通讯,但是我查资料modscan也是模拟从站,所以这里不太明白;
2.触摸屏做主站,设置完成以后下载到触摸屏里不显示指示灯和寄存器,即没有通讯上,完全按照手册里写的设置,不知道问题在哪。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用过三菱触摸屏modbus通讯的,能给指点一二,谢谢大家了。

网友A:
MODSACN32是做主站,从站使用ModSim32 。
或者你下载串口调试软件ComMonitor v4.5 这个也好用,收发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