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在变化的数据寄存器读取最大及最小值方法!

楼主(2019-10-13):
在模拟量读取转换值后,存放于D10数据寄存器中。里面数据有将近200个数值范围内变化,即:10460至10660范围内变化。请教路过高人有何简洁的方法取出D10里面变化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本人用笨办法已经能实现,但是程序有些复杂,可读性差!虽然功能可以实现。谢谢!
在此先说说笨办法的实现方法:用比较指令将D10当前数据进行实时比较,一旦数据变化立即传送至D20(Z)内,然后将指针Z+1。

网友A:
好像只有你这种方法哟。暂时没有发现不比较就知道最大最小值的方法

网友B:
有最大值和最小值指令,用200个字存

网友C:
有的模拟 量模块,有记录峰值 的功能,这样可以少写点程序。

网友D:
没办法啊就是比较,用for循环做可读性也不差啊

网友E:
什么PLC带的模块?好好看看手册,一般是有峰值和谷值直接读取的

网友E:
好像我记错了,高速计数器模块是可以直接读峰值和谷值

网友F:
这么简单的东西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吗,循环指针是可以解决但是PLC扫描会慢。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F:
此程序里面有一组程序是对电脑的机械键盘的按键进行测试,动作原理是伺服的工作台上装了压力传感器,对按键进行测试,伺服在前进的时候压力传感器对按键的力度进行实时读取,再找出最大值和最小值,然后再对数据进行判断。
一个产品要进行四个点,正峰,正谷,反峰,反谷。
一天后我会对程序进行删除,有缘者的。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G:
楼上高人

网友H:
下图这样也可以!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真诚感谢!程序可以但是 ..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网友I:
如果是FX5U的话,模拟量自带有最大值最小值功能 ,具体得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下图这样也可以!

程序可以!但是响应速度有点慢!!不适合高速响应!

网友J:
如果用比较指令,读取的数值与什么数值比较算是最大(最小)值呢?比如说D10内现在是1~6的数值,6是最大的。下一数据是0~9,9是最大的。怎么比较呢?请教

网友H:
引用 楼主:

程序可以!但是响应速度有点慢!!不适合高速响应!

模拟量值采集也不变可能变化那快的。阶跃响应也是有时间的。如果程序量大的话可能会有影响,程序量少的话就没有问题。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下图这样也可以!

当200组数据里的最小值大于D11的值后怎么读出来?

网友K:
你看这样得不得

  •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好贴好贴!

网友L:
    挑战自己!

网友L:
    10楼,赞同、赞同、赞同。就是初始化D12的值是不是应该为10660.
    挑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