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数模转换模块一直有电压输出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楼主(2019-10-13):
各位好,设备调试过程中遇到一问题,现象如下:无数字量输入时,模块Q64DAN电压输出端四个通道有1.9V电压,输入为负值时输出1.9V电压,输入4000.9.8V,设置为-10-10V;电压输出,将通道关闭后,输出为零,换新模块及改寄存器地址均无效,不知各位是否遇到过类似情况,在线等......
CPU Q01

网友A:
把程序传上来看一下

网友B:
以前發生過,後來把模塊和其他的24v 負極接同一點
下载积分:+1(251394371) 热心助人!解决问题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楼主:
感谢二楼,已解决,同样感谢一楼关注
三菱数模转换模块一直有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