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ABB变频器负载不动

楼主(2019-10-13):
ABB510变频器现一拖2并联带动,空转正常,负载不动,变频器也没有过载报警,控制方式是曲线V\F控制,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或者有没有办法解决的,感谢了

网友A:
很明显限流了,看看电流大小啊

网友B:
VF曲线设置有问题

网友C:
看看是不是两台电机同时在工作 电流过载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

楼主:
没有报警电流过载,设置千瓦和电流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