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通信协议支持问题

楼主(2019-10-13):
描述:ST这个指令介绍
描述:报错
ST写通信协议支持功能按照手册SP_CPLTCL指令介绍ST里面 U0就是直接写U0但是写进去报错编译不了,报错如图但是把U0改成D0就行了但是D0咋赋值成U0呢

网友A:
如果是PC上位机通讯,这里有范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网友B:
额 文档上不是要输入字符串 ‘U0’ 么,楼主换成字符串再试试

网友C:
字符串,看看合个操作数的格式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要写成字符串
操蛋的工控行业,为了碎银几两,又不得不搞它

楼主:
搞定了,当晚定义成标签随后字符串完事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