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上传程序报错

楼主(2019-10-13):
电脑可以和S7300连接,但是上传程序过程报错

楼主:
错误信息有2个:属性ID不可用 消息(256:39) 在线连接已中止 消息(33:16654)

楼主:
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我在360的禁止启动项中禁止西门子一些选项后再恢复后,我把编程电缆的USB口插到电脑上,电脑一点反应都没有,在设备管理器里也检测不了端口被MPI占用了,就好像没装驱动一样,之前还好好的,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点击编程软件里的可访问节点图标也提示到适配器的通讯链接损坏

网友A:
如果是正版的无故障的编程电缆 看下360是不是误删了相关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正版的无故障的编程电缆 看下360是不是误删了相关文件
应该没有,我只是禁止了启动了,又没有删除什么文件,后来又重新打开,后来插上编程线,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上都找不到相应com端口,这个S700编程软件是自带驱动的,第一次插上编程线就自动安装驱动,一直好好的,就是用360禁止启动后然后又打开就不行了,这个可不可以手动搜索或安装MPI驱动,

网友B:
关闭360或卸载掉,西门子的软件有很多问题是360造成的。重新安装step7,修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