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4):
公司接了小日本的项目,提出了一些验收标准,小日本很严格的,请大家分析图片里的这几条
1. 控制柜设置漏电电流限位
   这一条是否代表控制柜的总电源总空开或塑壳断路器应加装漏电保护? 漏电保护动作电流比如30ma值是否可调? 最好能可调而非定值。
2.设备具有可锁定的电气连接
啥意思???

3.PLC电源需要要有滤波器
   用PLC厂家配套的电源带滤波器功能吗? 还非要单独给PLC电源搞一路电,并加装滤波器?
4. 所有控制柜,电源柜配置线路图并塑封
    塑封是啥意思?????
5.所有输出模块需要有独立对应一个带灯熔断器
   啥意思?是输出模块线路加熔断器?还是输出模块的供电电源加熔断器?
6.电机漏电保护?过载保护
  是否意味着我用普通的马达断路器不行了? 还必须配套漏电断路器?

网友A:
长期给日企做设备,解答下
1.使用漏电断路器感度电流30mA,最大动作时间0.1s,参考三菱NV系列漏电断路器,带手柄锁装置HLF-05SV
2.设备可打开部位使用安全门锁,安全继电器,安全控制器,特殊螺丝保护人安全
3.PLC电源回路增加单独的滤波器
4.电路图塑封防潮
5.所有断路器输出端增加带灯熔断器
6.电机加电机断路器,热继电器。
你们公司日语翻译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