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以太网

楼主(2019-10-14):
触摸屏走以太网,然后交换机到办公室电脑,触摸屏和plc(fx2n系列)串口连连接,我远程的控制切换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这个思路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端口映射
哪些型号的触摸屏可以是不是只要带网口的就可以

网友B:
带网口的都可以,威纶的我试过,不过我是在现场这样干的,最多多少距离我没有试
交换机就在设备旁边,然后无线局域应该没有距离限制吧!请教一下用的是哪一款触摸屏介绍一下型号

楼主:
是不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C:
没必要这么复杂,加个信息化网关,传程序采集存数据库都搞定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思路是一样的,要根据现场情况才知道哪个更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