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4):
RT.

1, 有没有三菱PLC 的的练习题, 想自己做程序练习(从简到难 )

2.有没有可以保存当前模拟状态的所有数据 ,  后期可以读取文件在模拟之前的保存文件的状态.

3.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PLC 的扫描状态
    书上说, PLC 先采集状态, 把状态映入缓存区,  当扫描到END的时候在输出,
    但是实际好像不是这样的 , 触摸屏上M0, 点动, 好像PLC 直接再中途就可以读入本状态.

网友A:
尽信书不如无书,理论要结合实际。

可以自己给设计题目,结合现实。

比如有一个5层楼的电梯,电梯内有1~5楼,开门,关门按钮 , 每层楼还有向上,向下按钮,还有电梯门检测有没人的传感器
这样一共14个按钮。都相当于X输入点。

然后电梯内门的开关门,还有每层楼的开关门,这样8个Y

还有电梯上慢速,快速,下降的慢速,快速,这样四个Y

其他的安全措施就不考虑了,就只考虑以上的部分,自己做一个PLC程序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ms级的扫描周期 你是感觉不到的 理论知道就好 还是考虑 如何应用

网友C:
我有模拟教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模拟教程软件

可以发给我一份吗,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信书不如无书,理论要结合实际。

可以自己给设计题目,结合现实。

比如有一个5层楼的电梯,电梯内有1~5楼,开门,关门按钮 , 每层楼还有向上,向下按钮,还有电梯门检测有没人的传感器

好的, 我会尝试做一个电梯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级的扫描周期 你是感觉不到的 理论知道就好 还是考虑 如何应用

你好,  可以一步一步执行, 一步一步执行.(既然他扫描的很快, 那么还有方法就是把它扫描的周期加大, 那么你会发现我说的这个问题的)

网友D:
1楼的问题讲真写起来挺麻烦的,咱不如先整个3层的吧
如果三层电梯的逻辑数量是X,那么电梯在3层基础上吗,每增加一层,逻辑增加一倍
所以5层的逻辑是3层的4倍
N层就是X的N-2次方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樓主 有打出來發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 有打出來發分享一下

会的, 一定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