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子料仓检测开关

楼主(2019-10-14):
请问大家 谷子料仓用什么检测开关,就是料仓谷子满了能检测到 ,用接近开关行不行 ,有人用过吗

网友A:
电容接近开关测试下看行不行,旋阻传感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随便用个U型光电开关不就好了,谷子把U型槽挡住

网友C:
直接用红外传感器啊,便宜得很

网友D:
阻旋式料位开关,
超声波料位开关,
用光电开关,比较便宜,误动作比较多,入料时会输出,增加延时减少误动作

网友E:
可以考虑用机械行程开关,做一个简单的机械杠杆结构。当料仓满时动作,这个在注塑、吹塑成型设备上的自动上料机构中已经大量运用,稳定可靠。

网友F(2019-11-16):
可以参考谷物烘干机用的,阻旋式料位器,非常好用

网友G:
楼上正解,雷达也可以

网友H:
声波控制

网友I:
粮食行业好像这个检测用阻旋料位的多,其实音叉料位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