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4):
          随着三菱5U  PLC逐步取代3U成为主流,现在做5U的也越来越多,那么问题来了,传统的编程口5U是没有的,传统的人机界面链接方式就没有办法通讯。最近有个项目老板用的5U的PLC和昆仑通泰的人机界面,因为有网口有其他用途,就只能主机带的485串口来尝试了。好了,步骤开始:

            通讯线制作:   MSGS                                  FX5U
                                         7                                  RDA   SDA  短接
                                         8                                   RDB  SDB  短接

           MCGS的设置方法:  1:新建工程 ->设备窗口 ->通用串口父设备 ->子设备选FX系列串口   注意:父设备设置里面设置通讯协议设置: 9600 7 1 无
                                              2:用户窗口随便拉一个指示灯,元件设置为Y0,拉一个按钮控件,元件设置为M0
           GX3编程软件设置方法:   1:参数->FX5UCPU->FX5UCPU->模块参数->485串口->MC协议    协议格式: 9600 7 1 无
                                                      2:写一句程序,LD M0
                                                                                  OUT Y0
            上传人机和PLC程序,实测通讯OK.

            参考资料:1:FX5U串行通讯手册
                              2:FX5U硬件手册
                              3:昆仑通泰硬件手册
                              4:三菱_FX 系列编程口&串口驱动

            仅供参考,不足之处欢迎批评指正,谢谢

  • 下载积分:+5(金秋来)

网友A:
    请问楼主,哪个网口只能跟一个终端通信吗?

楼主:
    当然不是

网友B:
    加交换机,也可以用网口通信

网友C:
    兄弟  网口是看的吗?多么方便你不用,还用啥DB9针啊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

网友D(2020-04-21):
    9600频率设太低,程序大了就会有问题。

网友E(2022-03-21):
       三菱FX5U和昆仑通泰触摸屏用485通讯测试  !!!!不成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