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5):
在上MES系统时,可能都涉及到PLC系统需要做一些软、硬件的改变,麻烦的是要针对每一台设备的实际情况做对应的改动方案,耗时耗力;虽然各大PLC品牌都推出了MES信息模块,一是学习成本高,另外对一些早期的设备还不能兼容;比较折中的是用第三方的MES信息化模块,这种模块一般性价比都很高,我们厂里之前用的有端口扩展、串口转网口、IP网段耦合等功能,PLC数据可直接与SQL数据库双向通讯,还能HTTP/FTP文件方式上传下载;附件中有相关资料。前期调研考察很重要,规划要合理,先务实落地,在做锦上添花的东西;
关键点是MES与现场设备的交互问题,这个埃和智能网关模块,现场省了不少时间,整个MES系统推进比较顺利;如果是自己厂里想上MES,或者做数据采集监控等类似系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项目案例资料.rar (2433 K) 下载次数:319

网友A(2019-11-18):
感谢分享,具体怎么实现,能分享一个案例看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具体怎么实现,能分享一个案例看看吗?

工控网上有几个简单易懂的案例: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1/818232_1.shtml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287296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139141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0161816

楼主(2020-04-13):
MES系统一般用到PLC数据都需要简单处理的,比如判断数值发状态消息文本、多个数据简单计算为1个值等,模块支持LUA脚本正好能解决这些问题,这里有相关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5292349
相关资料: 智能网关多台智能仪表数据采集.rar (795 K) 下载次数:61

网友C:
取数根本不是麻烦,最大的麻烦是设备里的数据地址,别人不给你怎么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数根本不是麻烦,最大的麻烦是设备里的数据地址,别人不给你怎么获取

智能网关支持数据直接到SQL数据库,也支持MQTT,HTTP协议,同时有数据地址分析搜索功能: 项目案例资料.rar (2433 K) 下载次数:26

网友D(2020-06-22):
这个很厉害了,可以根据触摸屏的值搜索数据地址,几个老设备的地址都找到了

网友E:
MES很不好做,并不只是取生产数据和传递设备信息这些,也要反向控制设备的运转材料型号等有无违规操作,但这些行为都是人为,逻辑很难想周到 要想做好,要懂工艺懂设备懂电气懂程序设计。。。。要懂的好多,之前做了一个就存在问题

网友F:
管理层,控制层,数据采集层

网友G:
  来学习一下,留个脚印

网友H:
以为有很好的案例,没有啊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