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的伺服,转矩到达信号是哪个点?设置哪个参数?

楼主(2019-10-15):
我用松下A5的伺服,用脉冲控制电机转动,遇到负载时转矩增加,当转矩到达一个设定值时,电机停止。但是我找文件找了很久,就是找不到这个伺服的转矩到达信号是哪个参数和哪个接线点?!请问有没有人知道么?或者有更好的方法呢?
我是菜鸟。

网友A:
你设置自整定了,所以会自动调整

网友B:
首先你的是通用性伺服才行,不然要报警。采样位置控制的转矩限制模式,转矩限制是内部还是外部模拟量?为什么要找转矩到达信号呢?设定好了限制百分比,电机转矩到达后就自动停止了啊。你可以用软件监控到当前转矩百分比的,或者看你的压力传感器之类的,不需要收什么信号,自己设定0.13 / 5.21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