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15_1这种文件格式怎么打开啊?

楼主(2019-10-15):
各位大神!
al15_1文件怎么打开啊,我知道这是个功能块。或者在博途里面怎么添加啊。

网友A:
看不懂你在问什么

网友B:
最新的博途V15.1 版本打开,V15的是打不开的。

楼主:
兄弟,,,我试了,打不开~。。。。

网友C:
.al是库文件,通过TIA库添加,然后复制到程序中。

楼主:
兄弟,我打开库了,但没找到添加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是库文件,通过TIA库添加,然后复制到程序中。
兄弟,谢谢啦~搞定!

网友D:
博图v15.1的库文件